直流电流变送问题

楼主(2010-06-10):
请教各位同仁,我要把直流电流0~30安变换成标准电信号(0~5V或0~10V或4~20mA),什么方法可靠.请各位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模拟量输入、读取后除以系数再模拟量输出对应你要输出的电压或电流
相信自我!

网友B:
我多是买个电流传感器的最方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