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0):
我能跟着教程建一个FB功能块,可我不知道怎么用呀!它到底是怎样和DB对应的呀?它需要设置的“IN”“OUT”“TEMP”什么的到底是干什么的?
如能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FB(功能块)使用说明程序例子:
在与FC的比较,FB是带数据块的(具有数据的保存功能,至少保存的是最后一次写入的数据)而FC则不具备这个功能。
首先创建新的用户程序例子命名:说明程序。
1)    在主程序管理器中创建功能块FB1。
2)    打开FB1,在变量窗口中创建IN(input1)和OUT(output1)并选择数据类型(BOOL)。
3)  Doc3.doc (28 K) 下载次数:309
4)    编写用户程序如下:
5)    Doc3.doc (28 K) 下载次数:238
6)    编译;保存。回到OB1中编写用户程序如下:
7)  Doc3.doc (28 K) 下载次数:179
8)    这时系统会提示你是否创建数据块(DB*),一般默认值FB1的数据块为DB1,选择“是”。
9)    静态变量(STAT)的使用方法:首先在FB1的变量表中创建(STAT)input2;output2并选择数据类型为(BOOL)。

11)  Doc3.doc (28 K) 下载次数:162
12)    简单数据的传递就是这样的。
13)    临时变量(TEMP)一般只是在本功能;功能块中使用。作用等同于辅助继电器“M”的用法。
  • 下载积分:+1(15052669524)
  • 下载积分:+3(szzhang001) 热心助人

楼主:
    WC哥,请允许我使用这样亲昵的称呼,你回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震撼。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不禁有一些困惑:是不是越是高手越是平易近人?你为何这样无私地对像我这样的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我深深的感到,这个社会是由你们在支撑着。千言万语中,我最想对你说的是:“我爱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WC哥,请允许我使用这样亲昵的称呼,你回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巨大的震撼。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我不禁有一些困惑:是不是越是高手越是平易近人?你为何这样无私地对像我这样的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
    我深深的感到,这个社会是由你们在支撑着。千言万语中,我最想对你说的是:“我爱你!”

    不要忘了当你成为一个高手时也要学习这位高手!

网友A:
    昨天匆忙中没有把图片做好,造成观看不舒服,在这里表示歉意。你的今天其实就是我的昨天,要知道西门子(包括其它类型)的技术是服务与全球的,不是一个人能够享受的。在次也告届各位朋友技术知识应该是共享的。
  • 下载积分:+1(ydyzq123) 感谢分享!

网友C:
    学习,,谢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D(2010-10-18):
    2楼的wc是厕所啊

网友E:
    学习了,多谢无私的哥们

网友F(2010-11-22):
    wc哥,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