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关于三菱A系列PLC

楼主(2010-06-11):
大家好,我手里有三台A系列PLC ,一台A2Acpu R21-S1,一台A2Acpu,一台AJ72 R25,我用GX 8.34软件都无法通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其中AJ72的我在软件中都找不到,我的PLC都是新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请高手指教了,对了,上电时PLC的ERROR灯亮的。多谢了!

网友A:
PLC VIA MAC/MTA TRANSPARENT MODE 未勾選

网友B:
新买的.......................旧货?
大A需要有芯片转换有指示灯的那种SC-09才行!

楼主:
多谢,我用的就是SC-09,1楼的界面我在GW软件乍没看到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1楼,高手啊

网友C:
请教Aoj2HCPU的I/O设置问题?

网友D:
I/O端子有没有接线,如没有接线ERROR就亮灯,再者通讯端口的选择会造成PLC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