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是否可以仿真模拟量

楼主(2010-06-11):
请教各位高手,我刚才用的三菱PLC仿真软件怎么不可以进行模拟量的仿真啊。是不可以还是我没有找到啊。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啊。在此谢过了

网友A:
FROM TO这些读取模块的指令将被忽略。
现在绝大部分的人的思维模式无法整定到一个仿真的境界。
所谓的模拟量仿真,无非就是模拟量模块的量程的仿真,如三菱的0-4000,或者0-1024或者0-16383.
为何非要从模块来仿真,用D区域仿真一样的效果。
对于PLC来说,我处理的只是一个数字量,没有模拟量,所有的模拟量都通过AD模块变成了数字量。只要AD模块编程无错误,当然进来的数据也就无错误,那么使用D区域仿真的效果就一样。
Regards
下载积分:+5(sjm213) 非常支持~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你啊 。

网友B:
一楼的兄弟说的非常正确,顶一下

网友C:
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可以根据AD 或DA的数据范围算出你现在的给定值和读取值

网友E: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F: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