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和步进区别

楼主(2010-06-11):
伺服和步进区别是什么,哪种比较精确

网友A:
当然是伺服精确!

网友B:
伺服精确,伺服带有编码器带反馈信号
但是低速控制的时候步进也好用

网友C:
伺服是全闭环控制,当然更好。

楼主(2010-10-26):
但伺服也会有失步的现象啊,有什么方式克服吗
jxh668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伺服也会有失步的现象啊,有什么方式克服吗
搞反了吧

网友E:
肯定是伺服好用!

网友F:
伺服是闭环控制,精确度高,步进电机容易失步

网友G:
关于司服和步进的区别,可以看11月5日发表的题为[控制系统设计时怎样选择司服驱动和步进驱动]一文。

网友H:
伺服比较好,伺服的精确控制很高

网友I:
兄弟你能理解闭环控制和开环控制吗?不行的话,去好好学学经典控制理论。去学学PID控制!

网友J:
伺服有编码器的,是闭环系统了,
步进是没有编码器的,有失步现象的

网友K(2010-11-28):
步进一般用在低转速,高扭距,精度不高的情况下
伺服一般用在高转速,高响应,精度要求比较高的上面

网友L:
伺服还有速度环,扭矩环

网友M:
伺服比较好,当然也比较贵,看你用的场合
共同学习班

网友N:
伺服是好,但价钱也高

网友O:
伺服是全闭环控制, 步进是开环 如果加了编码器 也容易丢脉冲或者是多发脉冲 少的多的 没办法自己纠正

网友P:
扭矩也不一样,伺服扭矩大

网友Q:
步进是开环控制 伺服是闭环控制 一般的机床采用的是半闭环控制就是所谓的旋转编码器 等等 可以把位子等数据反馈个系统

网友R:
伺服比较好,伺服的精确控制很高
本人在东莞承接设备仿制等非标机器制作,手动机台改全自动机机台,售后维护,设备维修,设备电气设计与安装,自动化系统设计安装,电控箱配电接线等联系电话:13537136343,QQ:894187967

网友S:
嘿嘿 是伺服的好 嘿嘿 初学者也知道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