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SMV变频器温度过高

楼主(2010-06-11):
现有一0.75KW的LENZE SMV变频器带动一台抽水泵,功率匹配,三相380,但是运行后变频器温度会达到75度左右,通过变频器重显示电机电流在变频器额定电流50%左右,而另一台2.2KW的同型号变频器带泵没有这种情况,基本参数也相同,感觉奇怪,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1、清理灰尘。
2、负载不均衡造成的。
以上仅供参考。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