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请教三菱MJ3伺服怎么做定位,在接线端子CN1里没有看到DOG这个接点,那位用过的给个图

网友A:
dog接軸控

楼主:
关键我没有找到这个DOG点,CN1上没有这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我没有找到这个DOG点,CN1上没有这个点

用什麼控制器,控制伺服馬達[amp]

网友B:
用定位模块啦

楼主:
直接用PLC的高速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用PLC的高速脉冲

建議使用定位模組,比較快.

网友C:
直接打电话问三菱客服。

网友D:
到三菱的网上去下个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用的是台达的PLC,输出可以达到200K,主题答案:在外面做一个接近点,用回原点指令就可以,相当于定位模块的DOG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