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1):
请教高手是如何做步进回原点的?

1:步进马达开机回原点

说明: 正常工作时的运行方向是:顺时针方向(CW)
Y0: 步进驱动器脉冲信号(PUL)
Y1: 步进驱动器方向信号(DIR)
Y1 ON时,顺时针(CW)运转
Y1 OFF时,逆时针(CCW)运转
X1 ON:光电传感器处于遮光状态
原点位置所示:

回原点时,最后一步必须是顺时针运转,当钢片刚好遮挡住光电的光感区域时,感应器输出信号,马达停止运转,原点完成。原点完成后运转方向不用变更,因为马达正常工作时也是顺时针运转
由于关闭电源后,可能由于一些外在因素,马达转过一定角度,这样就不在原点处,所以开机需对马达回原点

马达回原点时首先判断条件,分为两种,一种是光电处于遮光状态,即X1为ON,别一种是光电处于入光状态,X1为OFF,

如图:

光电处于入光状态

光电处于遮光状态

本人用的步进指令STL做的,感觉很笨,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其它好的方法,望分享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在三菱区里已经发过这个帖子了,三菱有回原点指令的,看看手册。

网友B:
楼上的说很对,用回原点指令是最方便的

网友C:
在钢片的另一个缺口端增加一个光电感应器,达到非此即彼的三态检测功能可以了吗?-------------1.  正好在原点位置时,右边的感应器有信号,左边加装的一个也有信号,表示处于原点    2.. 右边的光电有信号,左边加装的没有信号,电机反转找原点 3.左边加装的有信号,右边的没有信号,电机右转找原点,这样就可以用点动控制就可以办到,无需复杂的指令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钢片的另一个缺口端增加一个光电感应器,达到非此即彼的三态检测功能可以了吗?-------------1.  正好在原点位置时,右边的感应器有信号,左边加装的一个也有信号,表示处于原点    2.. 右边的光电有信号,左边加装的没有信号,电机反转找原点 3.左边加装的有信号,右边的没有信号,电机右转找原点,这样就可以用点动控制就可以办到,无需复杂的指令就可以

钢片只有一个缺口哟

楼主:
好多人都说三菱的回原点指令不好用,它是当感应器感应到后减速运行,原点完成后,此时的感应器就处在入光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