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如何设置X端的报警

楼主(2010-06-11):
我现在手中有一套台达PLC,我目前还不知道怎么设置X端的报警到触摸屏上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我想应该先把X输入,转换成赋值,比如,ld x0 mov k1 d100,再在触摸屏的报警里面用d100的值做成各种颜色报警

网友B:
报警设置里直接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