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4-SP3中文版用什么版本的PLCSIM仿真软件?

楼主(2010-06-11):
STEP7-V5.4-SP3中文版用什么版本的PLCSIM仿真软件?谢谢!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V5。4版本的能够仿真OB,SFB,SFC,V5。4以下的不能

网友B:
STEP7-V5.4-SP3中文版可用PLCSIM V5.3~V5.4SP3仿真软件,如果是STEP7 V5.3的就不能安装PLCSIM V5.4以上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