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工师傅们一个简单问提

楼主(2010-06-11):
一个点动按钮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制作成.一通电.按起动按钮.继电器就产生自锁.同时过一段时间(继电器的控制时间).继电器断开.电路复位.还望师傅们提点一下或能画一个图看一下.在次谢谢啦!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有一组瞬时触点和一组延时触点,用那种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的电路还要一个中间继电器,具体思路为当按下启动按钮时中间继电器闭合且通过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电保持,同时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计时,时间到后发生翻转,中间继电器线圈断电,电路复位。

网友C:
L——点动按钮和时间继电器瞬时触点并联——时间继电器器延时断开触点——时间继电器线圈——N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利用时间继电器的瞬时触点和延时触点构成电路应能实现的。

网友E:
LD X0
OR Y0
ANI T0
OUT Y0
LD Y0
OUT T0 K10
END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不好意思,职业习惯!
我的电脑重装了系统,还没装CAD。
下载积分:+2(mqgmqg)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大简单的东西了,平时有空多看看书吧

网友G:
你用一个带复位的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H:
点动按钮用一组常开,时间继电器用一组瞬时+一组延时就可以了。希望能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I:
我到现在 都搞不清楚 时间继电器 那几个状态...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J:
这个很简单的,画个图给你!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但要仔细检查 ..

网友K:
..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L:
用 断电延时 的 时间继电器就行!

QQ:1792595232

网友M:
负载100W以下,仅供参考。

网友N:
引用 网友J:
这个很简单的,画个图给你!

鉴定完毕你这个图是错误的.永远断不开KA 不能复位
  • 下载积分:+1(szzhang001) 热心助人

网友N:
引用 网友E:
    LD     X0
    OR    Y0
    ANI    T0
    OUT  Y0
    LD     Y0

    你这个程序没问题,但是不适用中间继电器控制. 如果DC24V 感性负载 的话,按照你编的程序接线 一定达不到要求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职业习惯!
    我的电脑重装了系统,还没装CAD。

    如果是直流继电器,您这个图适用 吗?

网友O:
    你一个开关一个延时继电器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延时断开的继电器,也就是说按钮开关按下时,延时继电器得电马上吸合,然后用他本身的触点自锁,当到达延时时间时,继电器会自己断开,只有再按下按钮时有开始工作。
    其他没办法,要不你就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好搞定了。

网友I:
    断电延时的 时间继电器 很少接触到....

    用的多的一般都是 得电延时的......

    大家用的多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I:
    断电延时的 时间继电器 很少接触到....

    用的多的一般都是 得电延时的......

    在一个老设备上见过,现在都进入PLC时代了,一般不用了。

网友Q:
    我画了一个,你看看.
    附件: 自锁自复电路.rar (23 K) 下载次数:4

网友R:
    按二楼的做法就能做出来

网友E:
既然几都说是很简单的问题,相信你也很熟悉了。我就不多说了,直接上图,你自己分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S:
这个大简单了,你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自锁按钮,串联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控制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线圈即可

网友T:
LD X000
OR Y000
ANI T0
OUT Y000
OUT T0 K3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