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GOT求救

楼主(2010-06-11):
描述:触摸屏画面
S7200与F930GOT联接后,手动能正常操作,自动要显示的数值(C0----C5)都没有,指示器(M100-M105)也没动作,监视S7200程序动作正常,求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没有连上,S7-200设为19.2

网友A:
没有连上,S7-200设为19.2,用PPI通讯线

楼主:
谢谢,肯定是连上的,F930的按键都能控制Q0,数值也能设定,就是没状态出来,用的是国产PC/PPI

网友B:
你的数值是显示 还是 输入数据用
是不是 吧显示和输入弄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