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求助 伺服电机哪几种情况会抖动

楼主(2010-06-11):
我们伺服系统在突然停电后 再开机 出现抖动现象 不知道 怎么回事 请教 那几种情况会出现这样现象

网友A:
将刚性参数加大点。

网友B:
将刚性参数加大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位置增益 速度增益 调小点试试

网友D:
脉冲控制时零速电流增益调小点 脉冲控制时电流增益调小

网友E:
转动惯量加大,就OK了

网友F:
伺服系统在突然停电后 再开机 出现抖动现象,应该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G:
这样的情况是:脉冲控制时零速电流增益过大而造成的,而且抖动还很大

网友H:
刚性降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