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问题

楼主(2010-06-11):
谁帮我写一下40个灯,分别要3个地方控制,启动和停止,还有怎么加扩展模块,QQ970608939,谢谢

网友A:
哇!居然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
如果版上有人,那麼熱心的話.
那順便幫我寫自動倉儲的程式.
及垂直多關節robot.
謝謝!

网友B:
方法有很多这里随便写了个不知道是否满足要求
输出就写了3个一定要用中继或接触器转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