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电工金属材料的吗?

楼主(2010-06-11):
电阻焊的点焊头,现在是用铜做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铜的熔点太低(我查过了才一千多度),经常新的点焊头换上去焊不了几十只产品就要用锉刀修整,太麻烦,而银的熔点就更低了才几百度,不知大伙儿有没有这方便的经验,要电阻低并且熔点要高的材料。

楼主:
咋没人说呀

网友A:
钨金属.,.我们家用的电灯泡里面的灯丝就是钨材料做的

网友B:
你应该去找一种叫铬铜棒,因为铬金属耐腐蚀。我厂的中频碰焊机就是采用此材料。可以焊2000次左右,再挫一下,又使用。一天后,在车床上加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