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的设定?这两项是什么意思,在手册中找不到?附图

楼主(2010-06-11):
伺服定位的设定?这两项是什么意思,在手册中找不到?
附图如下,用红色框框起来的两项分别指什么啊? 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地址是多少?

网友A:
这问题我也答不上来,到这里发贴询问:有工程师会回答你。
http://fa.omron.com.cn/forum/thread.jsp?forumId=147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
今天设备停机,我将此两项值做了修改,再写入PLC中,试机,对设备的定位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