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选型

楼主(2010-06-12):
哪位有有触摸屏选型方面的资料啊?
看编程软件里有很多,不知道哪个合适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传上来分享下 啊

楼主:
各位都没有吗?帮下忙啊

网友A:
触摸屏选型没什么太大要求把,你程序量大的话就用大一点的屏~~~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它的外形尺寸
各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别吧要不也没有那么多型号啊

网友B:
我做项目只用屏显示和控制,所有的计算都在PLC。其他的就要根据客户的要求选择屏的品牌和尺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