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请问各位
1:模拟量的特里的位数是什么意思?
2:知道变频器模拟特性(模拟电压0+-10V,电流是0到20mA)用触摸屏书输入数字让变频器能从0——50Hz之间可调如何编程?
哪位有这方面的实例,加点注释发出来分享下。要是能单独编一个那更是万分感谢!!!

网友A:
这需要看你的硬件情况了,一用PLC通过DA转换,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来控制变频器。二用触摸屏通过485直接控制变频器。三在PLc加装485和变频器连接进行控制。

楼主:
我接触的都是用触摸屏输入数字(PLC是有DA转换的),就是对这方面还是不了解
你后面说的还不知道  485是什么好用吗?

网友B:
用BFM写入指令,用PLC带DA模块, DA模块控制变频器,

触摸屏改变TO当中的D就可实现用触摸来控制电机的转速!

网友C:
像1楼所说的一样,如果就控制变频的话可以用485模块直接通迅了,直接编就行了这个最简单了。还有就是用模似量D/A 、A/D块来转换控制,这个就要硬件多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是才学习PLC的对模拟量还不太懂各位尽量说详细点
1:DA模块不就是能输出标准的电流或者电压的吗?改变变频器频率不就是0-10v或4-20mA吗?
2:485模块是什么器件我确实没用过?有了触摸屏在用电位计显的不先进所以想改变变频器有什么好的方法大家给解答下啊

网友D:
使用模拟量控制inveter,無非是要改變速度.

那改變变频器 speed  不可能一直從電腦上修改,

所以必須搭配触摸屏,以改變变频器速度及設定參數.

触摸屏通过RS-485直接控制变频器,無須使用模拟量模組[cost down]

如有錯,請指正

网友E:
硬件;FX2N-48MR,GT1055触摸屏,FX4DA,FX4DA-PT.在触摸屏中只能输入整数,无法输入小数,如要输入120.5,则在触摸屏中只显示120.0.哪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6 楼说的不太理解
我们公司以前用了好多DA模块来改变变频器频率。只是那时我还一点都不懂
你说的不要模块如何来改?
PLC基本单元只能输出开关量,要用他控制变频器只能是有限的几个多段速度而已,
难道这里就没有会的吗?大师们出来帮帮忙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6 楼说的不太理解
我们公司以前用了好多DA模块来改变变频器频率。只是那时我还一点都不懂
你说的不要模块如何来改?
PLC基本单元只能输出开关量,要用他控制变频器只能是有限的几个多段速度而已,
难道这里就没有会的吗?大师们出来帮帮忙吧

版上有很多RS485範例,先找找,再來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硬件;FX2N-48MR,GT1055触摸屏,FX4DA,FX4DA-PT.在触摸屏中只能输入整数,无法输入小数,如要输入120.5,则在触摸屏中只显示120.0.哪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一般触摸屏中只能输入整数,无法输入小数,如要输入120.5,在PLC看到的數值是1205,可以整體數值X10去做運算.

楼主:
看来大师们都很保守啊
还是没遇到高人?
都别吝啬吗!
过3月等我搞了发出来让大家分享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大师们都很保守啊
还是没遇到高人?
都别吝啬吗!
过3月等我搞了发出来让大家分享吧

一昧想要人家程式分享,自己不去制做實行其中的意義.

連說明書的範例程式都不想寫.大家如何幫你忙?

況且你的敘述又不清不除的

1.PLC是什麼TYPE[FX,A,Q]? INVERTER又是什麼廠牌?

2.手上又沒有東西,如何幫你測試?

教學是雙向的.

网友F:
我没有用过485通讯。4DA我用过。只需改变D的值。在变频器中10V就是输出最大频率。

网友F:
我用的三菱GT1000的触摸屏,可以输入小数呀。只是要设置实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三菱GT1000的触摸屏,可以输入小数呀。只是要设置实数。

那PLC接受值是實數還是整數.

网友G:
按照说明书来就行了,不用那么费劲了

网友G:
我正在用,就是有一个问题,两路输出,可是一路设定4000是50hz,另一个2000就是50hez?

网友H:
这是本人编的从GOT调速,用来控制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不知对你能否有用,DA模块那部分程序没有写进来
附件: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的控制.rar (11 K) 下载次数:10

楼主:
这是我从别人那程序里调出来的一部分,PLC 是FX1N的模块是FX2N-2DA的每步的意思是不明白各位帮我解释下,能详细说出每一步
附件: 模拟量.rar (10 K) 下载次数: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