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问题,求解/

楼主(2010-06-12):
我把万用表拨到直流电压档位,为什么一直有几十毫伏的电压跳动

网友A:
如果你认为有足够的把握请调整一下表的偏置值。否则需要送检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C:
首先是表电池问题,在者就是使不是电压真的有波动,然后就是表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