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值和增益值什么作用

楼主(2010-06-12):
个位高手,请教一下。三菱2AD模块上有个偏置值和增益值。调教这两个值有什么作用啊。不太明白啊。还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曲线的截距、斜率。大概差不多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偏置和增益的调整实际就是对模拟量与实际转换数值之比的调整...2AD如果是电压0-10V输入时,是不用调节的.0V对应0,10v对应4000,当要选择4-20mA电流输入时.4对应0.,,20mA对应4000.
下载积分:+1(15923687481)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的高手。兄弟明白了。

网友C:
增益和偏置的作用其实就是对实际工程量误差的消除,使得工程量和数字量一一对应起来,就像电动执行器或压差变送器上的零位调整一样。不是说电压输入型就需要调整,电流输入就不需要调整,要根据现场的实际监控数据而调整。
下载积分:+1(15923687481)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