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我的三菱PLC为什么数据会掉啊?

楼主(2010-06-12):
本人用的是三菱PLC加海泰克的屏。我在海泰克屏里面设置好了数据,当我关电再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一部分数据消失,有的不会。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D值,是否有加停電保持功能.

网友B:
用断电保持区域的
不是断电保持的断电后事丢失的
三菱

网友A:
先把hitech與plc通訊線分離.
再檢查plc數值,是否遺失.
或m8002後,是否有值覆蓋.
測試看看!

网友C:
没有用保持型的积存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断电保持区域的
不是断电保持的断电后事丢失的
PLC具有断电保持区域,触摸屏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E:
看看保持用电池是否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