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如图啊,这个步进电机应该是进口的.日本的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
机器上面有个变压器,应该220转110的,日本的电气都是110V..
这个电机,我不知道怎么判定它是几相,我想应该是三相吧?
但是大家看到那个铭牌吗?  才 1.8°/步...
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的电机来代替这个.
至于说驱动器,是没有的.设备上面有一块板的.控制这个电机不是用PLC的,应该是用单片机加很多的电路~
所以说不能随便整套步进系统都换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或者知道这个电机叫什么牌子的人能告诉我吗?

谢谢大家!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判断此电机为57系列两相6线步进电机,在淘宝网上多的是,买个安装尺寸一想的两相6线电机就可以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好的!谢谢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B:
配个57步进电机的步进驱动器就可以吧,建议试一下,电机不会坏的,要坏也只是驱动器的驱动管,和供应商协商一下,他们有材料可以修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试

网友C:
六出线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