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变频器

楼主(2010-06-12):
谁有丹佛斯变频器VLT5000监控软件,通讯线制作方法.急!!!!!!!!!!!!!!!

网友A:
这个你还得看变频器的说明书,看看是什么接口的,能和电脑通信上就好了

网友B:
监控软件是MCT10,楼主可以到丹佛斯官网去下载,VLT5000的通信口是2线制RS485接口,具体制作方法楼主可想而知,如果是FC300系列的变频器可以使用通用的USB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