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LOGO!230RC与S7-200的有什么区别?LOGO!230RC适合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楼主cxlxt于2010-06-12 17:05发表的 LOGO!230RC与S7-200的区别 :
LOGO!230RC与S7-200的有什么区别?LOGO!230RC适合什么地方?

那位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LOGO!是可编程继电器 具有PLC的部分功能如:定时 计数 开关量 、模拟量输入输出 。最重要的是LOGO!230RC  是继电器输出型触点 触点容量高达10A  可以直接驱动负载 甚至电机(具体方法)当然也可以接接触器用接触器控制电机。

与S7-200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功能非常强大。具体就不在叙述了 。

还有LOGO!230RC (600左右) 比S7-200(1000左右)便宜许多 在很多场合用PLC太浪费了

网友A:
LOGO!与PLC、继电器的比较:
LOGO!是界于PLC与继电器之间的产品,LOGO!与PLC相比,并不具备数学运算的功能,在这方面要弱于PLC,但它在某些方面优于PLC。LOGO!本身集成了编程能力,用户只需使用LOGO!面板上的键盘和屏幕,就可以轻松编写控制程序以及调整参数设置。继电器输出型的承载电流可达10A,无需中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可直接接入负载。
LOGO!与传统继电器相比,是更加优于传统的继电器,其外部接线简单,只需连接输入和输出,由于内部集成了多种继电器功能,通过一个LOGO!就可以实现复杂的继电器控制任务。

楼主:
谢谢zuoheng_000 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