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PLC软件 安不上呢?

楼主(2010-06-12):
一点安装就出现函数参数错误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什么PLC的软件,有些软件需要安装环境,有些需要系统版本支持

楼主:
我安装的X Developer Version 7C 中文版 我的电脑是XP系统 装哪种呢

网友B:
软件应该不是中国版本的,建议换一个.

楼主:
你们都用哪一个呢?

网友C:
是GX的吗?现在是8.8版本的了

网友D:
清理下自己计算机是否有乱七八糟的插件试试
工控小店:http://shop62856419.taobao.com

网友E:
能用,我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F:
系统不支持呀

网友G:
检查看window系统是否有病毒或故障!

网友H:
还是老版本的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