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AD数据读写不到,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6-12):
FX2n-32T PLC是设备改造时电源电压过高烧坏后维修过,当时开入点全部坏了,寄到长沙维修后正常,FX2N-4AD是新买的,麻烦各位高手们帮我判断一下,是不是PLC还有问题?程序是按FX2N-4AD的说明书写的,一点都没改动,就是读不到ID数据2010,D4显示为0,当然写数据也不行,急、急、急。。。。。。。

网友A:
讀進來的模組位置是否正確.

网友B:
站号设置的对吗?

楼主:
站号是0,只一个PLC+AD模块

网友A:
外部儀器是否有類比信號輸出[有電表量過是否正常]

楼主:
有5V直流电流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5V直流电流输入
可以把程式上載嗎?幫你瞧瞧!

楼主:
在办公室,我明天上班后上传,帮我看一下

楼主:
给ch1通道输入12mA 电流联机运行截图

网友C:
接线对了吗?电流输入要短接一根线的。

楼主:
短接了V+ 和I+

网友D:
從硬件上來看,4AD是新購買的問題的可能性比較小,不知4AD外部DC24v是否有接,另最好是在別的FX PLC主機測試4AD模組,目前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排除法

网友E:
M1都没通 后面的程序怎么能执行呢

把M1改成M8000试试

楼主:
DC24V已接,M1也改过M8000,也是一样的,其他的PLC在机组上正在运行,没有多余的,只好先买一个新的再看,程序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你寫的程式是範例,沒有錯.

寫一段小程式,測試看看.

D0-D3 是否有變化[1-4096]

网友F:
最好是测一下你的主机,测一下连特殊功能模块的通信口是不是正常,输入输出点有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
程序改后测到数据了,但调节电流时数据不变化,只有重启PLC时数据变化,在调节又不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改后测到数据了,但调节电流时数据不变化,只有重启PLC时数据变化,在调节又不变了。

你可以監視 d10
                      d11
                      d12
                      d13

可以分開讀值嗎?且程式可以只有這二行step,先不要其他step.
LD8000
MOV D10 D100
MOV D11 D101
MOV D12 D102
MOV D13 D103

順便給你[gain offset]
附件: FX2N-GAIN_OFFSET.rar (10 K) 下载次数:40

楼主:
我只接一个4-20mA的信号,D10有数据,就是不变化,好像只程序运行开始时读一次数据就不读了

网友G:
是不是  FROM  k0   k30  d4  k1
与      FROM  k0    k5   d0   k4     都用到d4 的原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接一个4-20mA的信号,D10有数据,就是不变化,好像只程序运行开始时读一次数据就不读了

如果你只有接一個ch0,請改成

[T0 K0 K0 H3331 K1]

楼主:
FROM  k0    k5   d0   k4     只用到D0、D1、D2、D3,没用D4

网友A:
請更改只有使用一個ch參數 [T0 K0 K0 H3331 K1]

是不是四個ch都指定,而造成只讀一次數值.

网友H:
我也刚碰到FX2N的机器读不到2010的识别码,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更换一个新PLC后,数据读写已正常。

楼主:
输入4-20mA电流,DO数据显示正常

网友I:
1,检查增益及零点调整问题,
2,检查外部接线问题

网友I:
其中的M8002应该改为M800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其中的M8002应该改为M8000
就是使用M8002

网友K:
你这是程序错误啊,模块都设,而且你读取数据的话得用M8000,不能用M8002

网友L(2010-10-25):
程序没问题,是PLC总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