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实现位置控制

楼主(2010-06-12):
如何用编码器实现位置控制,例如,用一个编码器,一圈输出600个脉冲,A 信号接到PLC ,滚轮周长是130mm,假设要走100MM长的膜,要控制每一次走出来的膜都是要100MM,它是如何实现位置控制的,帮帮忙哦

网友A:
有个前辈做的程序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发给你看

楼主:
难道没有更好的例子么,呜呜

网友B:
不错, 二楼说的还可以

网友C:
这个程序好像误差有点大哟
搞一个误差不大的程序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程序好像误差有点大哟
搞一个误差不大的来看看嘛

网友A:
我近期也是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不是很在行!

网友D:
都是前辈们

网友E:
高手呀,看不懂
ygwpxq

网友F:
努力学习用浮点运算制令做程序,您一定会成功。为何不去看看呢?!

网友G:
用计米器可以方便的解决如CT4-ps52B,或莱茵系列

网友H:
有些模糊哦,可能我是初学者吧,
有适合初学者学习的吗?
学习力=生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努力学习用浮点运算制令做程序,您一定会成功。为何不去看看呢?!

呜呜,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啦,编一小段程序看看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会么,呼呼,请教这么难,只是自己手头上没有设备,不得以才会上来问的,想不到,也许教会徒弟害死师傅的,会抢了你们的饭碗,就是这些思想么,也太免太小气了吧,呜呜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802.html
我发了编码器的例子呀,自己不会去找
就会说这个那个的

'难道就没有人会么,呼呼,请教这么难,只是自己手头上没有设备,不得以才会上来问的,想不到,也许教会徒弟害死师傅的,会抢了你们的饭碗,就是这些思想么,也太免太小气了吧,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21802.html
我发了编码器的例子呀,自己不会去找
就会说这个那个的

'难道就没有人会么,呼呼,请教这么难,只是自己手头上没有设备,不得以才会上来问的,想不到,也许教会徒弟害死师傅的,会抢了你们的饭碗,就是这些思想么,也太免太小气了吧,呜呜'

你那个程序叫人怎么看啊,又那么长,只是要你们指点迷津嘛

网友J:
1楼的程序不是很OK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  根据要求需送料100mm 和现有条件只要高速计数器收到461.53846个脉冲时  就停止送料即可  但这里出现了小数点 如用FX2N系列的PLC需转换成浮点数在做比较即可   如是没有浮点转换功能的PLC可将该数放大倍数 在做比较  要使精度提高的话 需送料时须采用 高低速送料  即:前面 400个脉冲时采用高速送料  剩下的用低速送料即可

网友K:
误差大小你可以设定,脉冲数和频率修改不久提高精度了么

网友L(2010-12-15):
这个程序误差太大了,有没有误差小点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