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我想用的是EV5000  V1.5版组态软件作一个调试界面,必须要输入密码后才能进入,怎么做?请前辈们指教。

楼主:
我需要将调试界面加密,不知怎么做,有知道的指导指导,感谢不尽。

楼主:
怎么都不用eview触摸屏组态

网友A:
没用过,顶一下

网友B:
没用过,请问如何用

网友C:
可 以用使能控制屏蔽不需要显示的控件,也可以将整个画面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