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2):
是与三菱FX0N通讯的人机画面,想要设定时间,按屏弹不出键盘画面
附件: 11.rar (17 K) 下载次数:43

网友A:
楼主能否将完整的工程上传上来,还有请将图片中的数据寄存器地址换成D20以后的地址试试

楼主:
现把完整的工程上传上来
附件: 与三菱联机的快冷喷油.rar (108 K) 下载次数:44

网友B:
與系統區域,相衝突

网友B:
如以規劃好了,系統區域,可以指定D值重那一個位數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以規劃好了,系統區域,可以指定D值重那一個位數開始

你好,我查看了这些参数,都对啊,还是没有弹出键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查看了这些参数,都对啊,还是没有弹出键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还有其他可能那?

GP 系統畫面設定,沒有設定彈跳鍵盤傳送.
  • 下载积分:+3(龙云祥) 热心助人

楼主:
    jonnyhsieh 系統整合   谢谢,是系统画面没有设置好。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上传的画面怎样删去,原来是上传了4个画面,后上传3个以后那个原来的画面还在里面,怎么解决啊

网友B:
    開新檔直接傳空白畫面上去覆蓋.

楼主:
    太感谢您了,您真是好心人啊!!
    拜师学艺

网友C(2010-08-10):
    这个和你的程式有关,如果人机设定都真确的话,那么你看一下你调用画面的参数是多少D**
    蓝色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