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380V电压多少是范围之内

楼主(2010-06-12):
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相电动机的工作电压是380V,正负5%,可是我们车间的工作电压只有360V,如何处理?加电容柜吗?增加无功补偿,减小线路电压损耗,这样做可以吗?我想在车间里加电容柜,领导不同意,哎难做啊。

网友A:
只要设备正常运转,就没必要去在乎电压够不够,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一般手册里给的数据,可靠性高。并不是说不在此范围就一定不能用,长期用,可靠用。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对,三相电机380V电压范围是10%。342---418V.

网友D:
360V没问题,

网友E:
正常范围。可以用的,电压低一点,电流稍微大一点,一定要在电机的额定范围内!

网友F:
360v没问题。只要导线的线径达到

网友G:
没问题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变频,这丫电压低点也没事。

QQ:1792595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