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13):
在使用触点比较指令,
LD= K50 D0
OUT Y0
和
AND= K50 D0
OUT Y0
指令时,当D0都等于50时,Y0都会接通,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一样,
哪位大侠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LD=是从主母线开始一个触点(D0=50闭合),然会输出Y0
AND=是在他前面还有个触点和(D0=50闭合)的触点,两个触点同时满足才输出y0的,D0=50只是其中一个条件满足

网友B:
正解
教学

网友C:
在梯形图中的符号,也确实没有区别,只是位置不同而已。

网友D:
只是梯形图位置变化。实质没区别

网友E:
"AND=是在他前面还有个触点和(D0=50闭合)的触点,两个触点同时满足才输出y0的,D0=50只是其中一个条件满足 " 这个理解错了
在梯形图中的符号,也确实没有区别,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