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的

楼主(2010-06-13):
工频时电机电压380V,变频40HZ时电机电压反而是415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请问你这电压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吗?变频时因为不是正弦交流电,所以用万用笔测量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B:
变频器变速恒功率和恒转矩,变频器输出F/V特性也就是负载力矩输出方式,为了小负荷应用时对变频器输出功率件的保护.

网友C:
正常,逆变应起的。电机是感性负载,换相时会产生一个更高的反向电压回馈到直流母线。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VVVF变压变频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的不是很规则的正弦波,万用表测出的有效值是正弦波的。所以有误差的。

网友F:
变频你测的准吧

网友G(2010-08-19):
变频器输出的是矩形波,用万用表量的量出来的数据不是那么回事,可能要很多分析计算才能得出来

网友H:
所有变频器输出的电压都跟工频电压不一样的,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I:
这很难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