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有没1分钟可以通断计数300下的接近开关

楼主(2010-06-13):
求教:有没1分钟可以通断计数300下的接近开关,输入到PLC,作计数用。要求接近开关输出的信号清晰,无杂讯。25M的传输距离,不衰减信号。谢谢

网友A:
用光电传感器,带光电信号放大器的一般都可以办到

网友B:
用高频接近开关即可。(如欧姆龙的E2E-X2MF1-Z,PNP的)

网友C:
用霍尔开关

网友D:
用欧姆龙或TE的高频开关都可以

网友E:
用普通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你的这个要求才5HZ

网友F:
还好啦 600/min.随便用用都可以的啦
教学

网友G:
随便找个光纤就搞定了!

网友H:
随便找个接近开关多可以解决问题!!!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I:
1分钟300次 就是5HZ的响应频率嘛....
普通的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都在 10HZ以上 完全可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