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3):
我在GX里面设置的软元件内容如上图

然后我调用是 MOV D0 K1Y000

但是在仿真调试运行的时候确读不到,读出来的都是默认的0

是否我哪里弄错了,请教 各位老师,我应该如何正确调用?

网友A:
PLC的D0~D3 仿真的时候都是0,在PLC里运行的时候是5,9,1,14吗?

这要根据具体程序看了

还有,PLC有接别的设备吗?比如触摸屏,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还有在PLC里仿真时,有一些条件和PLC真实的时候不一样,比如X端子的通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D0~D3 仿真的时候都是0,在PLC里运行的时候是5,9,1,14吗?

这要根据具体程序看了

还有,PLC有接别的设备吗?比如触摸屏,或者其他一些东西.

你好,没有连接PLC,手头没有设备,

那如果PLC 里仿真运行,要初始化D0-D3的值不能使用软元件内存预设吗,只能在开始的时候点都MOV好么?是否有其他办法?(在没有连接PLC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