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2010-06-13):
朋友给我一台旧的onron cpm1a-40cdr-a 接上电后电源指示灯pwr亮,运行灯run不亮,错误灯err亮,其它不亮,接通输入无反应,与电脑通讯连不上,软件为CX-Programmer 6.1未注册,通讯电缆是新买的,请各位大师分析一下怎么回事,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
按照你的描述,很难确定原因,你可以换一台已经确定是正常的PLC,在线看看能否连接。

网友B:
可以肯定是软件问题

楼主:
软件现在注册了,也不行啊。如果有手持编程器就可查到故障代码,个人认为硬件问题大一点,可能是cpu单元坏了,处理不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