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 单位设置

楼主(2010-06-13):
小弟刚使用FX2N-1PG,对手册上的BFM#3的单位没有搞懂,手册上说有三种单位分别是um/r,mdeg/r和inch/r,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不同的单位?如BFM#3的b0,b1为0,1时,系统为机器系统,以长度和角度为单位。那什么时候是um/r?什么时候是mdeg/r?又什么时候是inch/r?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
是不是不需要设置哦?希望高手帮忙!

楼主:
请问如何选择呢?

楼主:
bo b1可设定为以马达,机器,复合。但是B1,B2,B3怎么去选择?

网友A:
inch/r是不是每转多少英寸!

网友B(2010-07-17):
看手册就知了

网友C:
单位只要统一就行了

网友D:
我可以给你一个网站你去学习一下吧
http://218.13.33.148/jpk2009/web02/list.asp?sid=113&auid=525

网友E:
这个不用设置的,默认的单位都是相同的,只要单位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F(2010-08-23):
7楼的站点,很不错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