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并联和CC LINK

楼主(2010-06-13):
谁能帮我说下PLC并联(2个PLC)的连接图和设置,还有CC LINK是做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这些通讯手册中都是有的
三菱

网友B:
PLC并联通常是使用232或者485,看: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2064.html
CCLINK是一个现场总线,可以把很多设备连接起来,看: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2112.html

网友C:
CCLINK可并PLC。用CCLINK16做主站CCLINK32为从站。最长可达距离1200M

网友D:
很好的,都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