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GX Developer 8.86 仿真

楼主(2010-06-13):
为什么我装GX Developer 8.86 是总是装不上,在输入序列好以后就不动了,

网友A:
8.86?哪里下的。
一般输入序列号后不动,可能是序列号错误或者安装程序有问题

楼主:
我就是在这个网站下的啊,序列好没问题的

网友B:
用这个了,不需要安装直接使用。
首先到
http://www.yunduan.cn/
云端下载云端软件
下载三菱 GX Developer 8.86 (中文版)
http://u.115.com/file/f19d261b8a
GPPW8.86.lva 导入
即可直接使用,不再需要安装。
注:本软件若需要提取码,请输入 f19d261b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