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通触摸屏专家

楼主(2010-06-13):
在维纶E500,MT506T通触摸屏中如何实现以下功能:按触摸屏M0复归型按钮点动输出Y0,点动时触摸屏M0按键有变化,当点动碰到形成开关时,Y0不工作,这时候触摸屏的MO处于高亮的状态,按钮M0共两种状态,希望哪位维纶通触摸屏专家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机械控制按钮太多,如果再用小灯显示屏不够用,用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既可以当按钮炒作又能到位置显示,希望维纶的客服解决一下或版主解决一下

网友A:
您程序里是M10啊

楼主:
维纶通的屏是不是不能实现这种功能,GP的就可以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没人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B(2011-03-19):
很简单啊你在按键的位置下面再做一个指示灯,当碰到行程开关时指示灯亮就可以显示高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