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3):
请问各位大侠  通讯资料格式  7,N,2 for ASCII
7,o,2 for ASCII
7,E,2 for ASCII
8,N,2 for RTU
8,o,2 for RTU
8,E,2 for RTU
这是台达变频的6种格式   请问 7位 和 8 位 有区别吗?
还有 485 不是无协议通讯吗? 那怎么还要奇 偶 校验啊
在编程里怎么编写他的通讯资料格式? 比如H0C88 是属于那种通讯方式  C是表示485   后面的8表示传输速度9600bps 在后面个8是俩个停止位    怎么才能知道他的资料格式
新手上路请各位大侠多多关照

楼主:
没有大侠能帮我解释下吗

网友A:
把H0C88  转换成二进制是0000110010001000  从右到左  按B0 B1 ............B15的顺序排列   这样变换以后  这个二进制数对应的通讯数据就是 7位数据长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B8 B9是起始符和终止符 都不用  B10 B11是控制线  00是无 01是普通模式RS-232C接口  10是互锁模式 11是调制调节器模式RS-232C和RS-485接口    这里是11   就是调制调节器模式   B12到B15都不用   大概就这样了  不懂在看看三菱PLC编程手册275页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meng) 热心助人

网友A:
    差一个传输速率  这里是1000     就是9600bps     b4--b7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