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3):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以前做手自动切换都是用一个选择开关就好了
现在业主要求,两个地方都可以对同一台设备进手自动选择,这样的话,如果操作人员在这个地方打手动,另外一个地方打自动,设备该如何动作呢?
在程序上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再做一個選擇遠端與近端

网友B:
说法不正确:应是在任何地方可手自动转换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做成双控式,1时为自动,0时为手动,可以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A:
一個自動,另一個為手動

那這樣到底是手動還是自動

网友C:
做连锁,事先确定哪个优先。

网友D:
引用楼主qwwee于2010-06-13 22:42发表的 小问题 :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以前做手自动切换都是用一个选择开关就好了
现在业主要求,两个地方都可以对同一台设备进手自动选择,这样的话,如果操作人员在这个地方打手动,另外一个地方打自动,设备该如何动作呢?
在程序上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我个人理解,是不是楼主没理解客户的意思?

针对某个功能,客户要求在不同地方都能够进行手自动切换呢?

要是这样要求的话,那交替输出就可以了,不用plc的话,用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把两个输入点做“异或”运算能达到效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预先选择方式,即选择了手动,任何地方选择自动都不好使 好像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G:
这个比较好解决呀,你用两个开关控制PLC的一个点就行了,就是楼梯灯的接法,在哪开都只有两种状态,要吗自动,要吗手动。还不要改程序,多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比较好解决呀,你用两个开关控制PLC的一个点就行了,就是楼梯灯的接法,在哪开都只有两种状态,要吗自动,要吗手动。还不要改程序,多方便。

動作方式ok!

可是手/自動名稱如何定義.

网友H:
把两个转换开关的输入信号做成上升沿脉冲,然后做相应的控制程序,如果一边打手动一边打自动就以最后操作的那个转换开关为准
  • 下载积分:+2(jonnyhsieh) Good Idea

网友I:
两个输入点做“异或”运算能达到效果
  • 下载积分:+2(jonnyhsieh) Good idea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把两个转换开关的输入信号做成上升沿脉冲,然后做相应的控制程序,如果一边打手动一边打自动就以最后操作的那个转换开关为准

    Good Idea

    是否要加上,機械開關機之後續動作.

网友J:
    其实我觉得用按钮带指示灯来实现,按一下亮,再按下灭。接线并联就行

网友K:
    只有两个开关在同一个状态时.才能选择一个控制模式,比如:两个开关同时ON时为自动。OFF时为手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動作方式ok!

    可是手/自動名稱如何定義.

    可以做一个指示灯来指示工作状态,但是会占用一个输出点。比如用带灯的开关也可以。如果用两个开关同时输入会多占用一个输入点,效果一样。

网友L:
    好简单0,有事可以来找我0!

网友L:
    切! 才加1分!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