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程序向定位模块FX-20GM写参数为何保存不住?

楼主(2010-06-13):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用程序-11---------[DTO K0 K9200 D800 K1]
向FX-20GM中写参数,当关闭定位模块电源再重新启动后,写入的参数又恢复到初始值,而用VPS软件向模块中写参数,无论定位模块怎么断电,写入的参数都不会丢失,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D800是否有設斷電保持.
-11---------[DTO K0 K9200 D800 K1]
前面11是什麼?

楼主:
前面11是触摸屏里的M503辅助继电器

楼主:
如何对D800设置断电保持?

楼主:
D800是PLC中的数据存储器,通过触摸屏把参数写入D800,再经D800写入定位模块#9200缓存,最后写入特殊存储器D9200,已经验证过了,可以写进去,但断电后无法保存下来,搞不明白。
如果写进的参数保存不住,那么在现场调试设备时,就必须外围设备去写参数,相当麻烦;如果用程序经PLC能把定位参数写进模块,则可以直接在触摸屏里进行写入参数。

网友A:
[latch 區域 d0~d501] d800需改到這範圍裡面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教楼主,怎么用fxvps编写定长截断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