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编程电缆中该短接的线没短接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6-14):
自己按照图纸做的编程电缆,发现图中要求短接的线没短接照样可以用,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请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没做过电缆.
都是买的.
教学

网友B:
一条多少钱, 买一下就是了,能做的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再说有的线你能做但那个头不好找, 没有试过,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把结果上传到这里,

网友C:
不一定的,要看哪条线了。
有时候是通讯质量差点,有时候会不能用,严重的时候就会烧元件了。

网友D:
就是通讯不上,应该不会有坏后果
但把本来不应该短接的短接了,就有可能烧。

网友E:
做自然又做的乐趣,
PLC、触摸屏、文本、电脑、、、
它们之间的线你都买得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做自然又做的乐趣,
PLC、触摸屏、文本、电脑、、、
它们之间的线你都买得齐?
有说明自己做很简单的,我做 3条了,新手

楼主:
谢谢大家,试了试通讯没问题,呵呵,有时候自己做电缆的确挺方便的。在说说2楼朋友的问题,其实那种插头很好买淘宝上多的是,自己在家里备用几个就可以了。

网友G: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H:
会做通讯电缆 真不简单啊

网友I: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通讯不上,自己做线还是小心点,一不小心就会烧东西

网友J:
支持4楼。
所以自制时一定要看清楚再焊,焊完之后再仔细检查一遍。尤其不要把针脚的标号搞颠倒了。

网友K:
买头划算的话我都是自己做的
自学
自制的编程电缆中该短接的线没短接会有什么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