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文本显示与PLC 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6-14):
一PLC 正常 ,如果换个新的文本显示器 (如信捷的OP325系列) 这个文本里面没有配套的画面程序,那么即使通讯线缆连接没有问题的话 ,文本显示器会不会显示“正在通信”呢?

网友A:
通信协议都没有选择他怎么通信呢?

网友B:
设置好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协议都没有选择他怎么通信呢?
我是用文本的编辑软件随便做俩画面,然后设置的与其连接的PLC 类型,
PLC的里面也要设置协议么?
我新手哦,别笑话我

网友C:
类型确定,画面有了.就会有连接 前提是数据线能用
教学

楼主:
数据线这样的 万用表打过了良好
OP PLC
2--------7
3--------4
5---------5
我传俩图看看 大家有没有错误

楼主:
高手们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