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威纶触摸屏读出欧姆龙CPM2A计数器的递加数

楼主(2010-06-14):
各位大哥,我碰到了一个问题,有谁能帮我解决下,在此先谢谢。
我用威纶触摸屏数值显示读欧姆龙CPM2A的计数器值,却显示递减值。即从设定值往0显示。如何能显示从0到设定值。

网友A:
如下:
CNT 20 #20 假设计数器20,计数值为20
SUB #20 CNT20 D0 20减去计数器当前值,结果放在D0内
D0值从0到设定值
充耳不闻

网友B:
我刚刚用威纶触摸屏与CP1L做的产量计数程序,用可逆计数器CNTR(012),数量是递增的。

网友C:
方法多种多样的,自己多想想对自己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