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现在我用三菱PLC编写的一个语句:MULP D560 D154 D540        现在在线监测到数据分别如下: 800         198         0
问题是800*198=158400才对,为何为0呢?是否超出溢出错误?如果是这样,程序该如何修改?谢谢。
另外,我看到有关资料讲,16位乘以16位就用MULP,得数就是32位。也就是540,541位。

网友A:
没用过MULP,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指令,建议你用DMUL D560 D154 D540,这样计算出来就对了,不过D561和D155不要使用了,DMUL是32位乘法~~~~~~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起初我也曾考虑使用DMUL,但D560是触摸屏输入数据,D154是测试传感器数据。都是16位的,改为DMUL会有影响么?D561和D155我都预留着呢。
    谢谢莫语。

楼主:
    另外,我一直不能确定的是,D寄存器有无存取次数限制?

网友B:
    很有可能D540什么地方又被写了一次

网友C:
    寄存器实际上是有存储次数的。几十万次还是几百万次我忘了。不是频繁更改数据的话可以当作无限使用,使用DMUL没有什么影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现在等同一秒一次了。如果次数为几十万次的话,也就是十多天的寿命了。

楼主:
    另外,谁知道三菱中国的服务电话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D540什么地方又被写了一次

    我用查找的方法搜寻,未见到其他地方使用这个数据。

网友D:
    起初我也曾考虑使用DMUL,但D560是触摸屏输入数据,D154是测试传感器数据。都是16位的,改为DMUL会有影响么?D561和D155我都预留着呢。
    谢谢莫语。

    不会有影响,另外查一下其他地方是否占用了相近的寄存器,从而自动占用了D560或D154.

网友E:
    有好几个可能:
    1) PLC 在 STOP Mode
    - 让 PLC RUN
    2) 程序没有启动到 -| | - -|/|- ------[ MULP D560 D154 D540 ]
    - 检查程序中启动条件 -| | - -|/|-
    3) 程序启动一次而已, MULP 是上升脉冲型
    - 尝试把 MULP 改成 MUL
    4) 程序启动扫描时, 变量更新的时差
    4-1) D560 或 D154 更新分别为 800 和 198 的时候已经执行了 --[ MULP D560 D154 D540 ]
      - 更改程序, 把 -[ MULP D560 D154 D540 ] 推到 D560 或 D154 更新后才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寄存器实际上是有存储次数的。几十万次还是几百万次我忘了。不是频繁更改数据的话可以当作无限使用,使用DMUL没有什么影响。

    有这回事吗,手册上怎么没讲,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谁知道三菱中国的服务电话是多少?
400 821 3030 免费电话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按照各位的意见逐条去查找原因。
另外,我也给三菱个电话,咨询下D存储器到底有无次数限制。我估计应该没有,这个机器这样运行了1个多月了,如果有早就应该挂了。

楼主:
已经电话和三菱客服确认过,数据寄存器D,V.Z都没有存取次数限制。那么,这个问题应该程序本身的可能性大。

网友H:
胡说 D寄存器哪有次数限制???????
MULP 是上升脉冲执行 型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楼主:
因为D存储器有停电保留功能,所以考虑是否用FLASH技术,看来是多虑了。

网友C:
看来是我搞错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2010-08-10):
你用的MULP指令是脉冲型指令,你必须使用脉冲打开它,还有你的这个程序存在着周期响应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