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输入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6-14):
小数输入问题,请高手帮忙
硬件;FX2N-48MR,GT1055触摸屏,FX4DA,FX4DA-PT.在触摸屏中只能输入整数,无法输入小数,如要输入120.5,则在触摸屏中只显示120.0.哪位师傅能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1。只能输入整数,无法输入小数??------------数据类型不对,改成浮点型
2。如要输入120.5,则在触摸屏中只显示120.0??-------------是不是数值大小范围被你限定

网友B:
变成整数写,在再触摸屏里改

网友C:
仔细看看设置,输入数据类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在触摸屏选的是实数。在程序里用的是整数运算。比如;MUL D1010 K10 D1.或者MOV D1 D60.D1010是触摸屏设定温度。在D1010中只能输入整数不能输入小数,我是初学,请高手本着无私的爱心给予指点。拜谢

网友D:
1。只能输入整数,无法输入小数??------------数据类型不对,改成浮点型

网友E:
可以先測試触摸屏,送出的值是1205 or 120.5[先把程式stop,用monitor方式d1010]
1.触摸屏送出是整數[1205],整體溫度程序x10.[触摸屏顯示溫度數值點小數下一位,但值是1205]
2.触摸屏送出是實數[120.5]---->[DEMUL D1010 K10 D1]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了,在你们的大力支持下问题解决了。以后还请多多指教。祝大家身体健康,财源滚滚。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