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设备采用人机与PLC485通讯,再由PLC写入温控模块FX2N-2LC,运行中想提高加热温度,但设备控制加热么原设计温度后不再加热,如需加热到新设的温度值,需对PLC进行断电再得电,设定值才有效,有没有办法在加热过程中或在PLC不断电的情况下改变温度后,控制器也会跟着改变,不需断电再上电

网友A:
找到设定值相关的的程序,条件先OFF再ON一次应该可以

楼主:
应该是这样子,我看了一下程序,温控值在M8000得电时送给温控模块,当PLC一直运行时,M8000一直得电,可能这就是无法更新的原因

网友B:
程式上傳,幫你瞧瞧!

楼主:
温控值更新时采用的是M8000,感觉应该用M8001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控值更新时采用的是M8000,感觉应该用M8001才对

M8000 PLC RUN時,Always ON

M8001 [PLC RUN 時,OFF] [PLC STOP時,ON]

看時序圖

程式沒有錯,D280及D281是否有重複.

Writes the set values.
While the PLC is running, the set values can be
changed using D280 and D281.

楼主:
楼上兄弟你QQ多少,我把程序发给你看看

楼主:
TO指令是否要上升沿才会刷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兄弟你QQ多少,我把程序发给你看看

不好意思!我沒有QQ

E-Mail:jonny@project.net.tw

楼主:
那我把程序发到你邮箱,你帮我看一下

网友B:
LD M0
[MOV K0 K12 D280 K1]
[MOV K0 K21 D281 K1]

M0 ON/OFF 一次,看值有無更改.

楼主:
三菱的通讯指令太麻烦了,感觉台达/欧母龙在这块做的比较好,操作方便

网友B:
D300是不是HMI S.V
我用模擬可以改變

楼主:
是的,D300就是设定值

楼主:
用什么软件模拟啊

楼主:
其实程序己有停止运行温控模块指令,不知对否

楼主:
M310为手动电加热,经测试,从人机改变设置温度,再对电热M310进行开/关操作,但是无变化

网友B:
把 [TOP K0 K11 K0 K1]及 [TOP K0 K11 K1 K1]
改成 [TO K0 K11 K0 K1] [TO K0 K11 K1 K1]
測試看看!

楼主:
打三菱热线,他们也不懂,都是叫你看他们案例,按案例试,具体有没有这功能,他们说也不懂,感觉三菱热线服务人员水平很差,欧母龙的比较好

网友C:
学到了,我真正做一个这样的程序,碰到问题会向大家请教。

网友C:
顺便问一下,模块的I/O占有有点是啥意思啊?肯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