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14):
DC输入的PLC输入开关想用接近开关应如何选择?
是3线的还是2线的(如果是3线的是NPN 还是 PNP型的?应该怎么接线)?3线的和2线的有什么差异?

网友A:
选3线的,我认为!具体选哪种取决于你使用的是正信号还是负信号,PNP正信号,NPN负信号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各位用过的发表小看法

网友B:
应该和普通开关是一样的接法

网友C:
3线和2线都可以的,看你用什么PLC,根据PLC输入端所需是正或负信号,来选择接近开关是PNP或NPN得。

网友D:
PLC信號類型   PNP:POWER IN=正信號輸入     NPN:NEGATIVE IN=負信號輸入   以三菱plc為例亞洲規格大都為NPN型

           NPN=負 正 負 即所謂SINK方式  故 X輸入點外部以負信號(接PLC 0V給SENSOR )  在X點內部則將24V接S/S

                                                                              若輸出為220V     Y輸出點內部由COM接220V    當Y接點有輸出時為220V 接外部負載 負載則接地線(0V)

                                             此種方式即PLC內部皆為正電 PLC未執行程序前外部不會有正信號 在配接線時不會發生觸電或短路.

网友E:
楼上都说的好

网友F:
3线稳定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选3线的,我认为!具体选哪种取决于你使用的是正信号还是负信号,PNP正信号,NPN负信号

网友H:
3线制,NPN型。

网友I:
最好用三线的比较稳定(NPN下拉式输出.就是动作时接0V),体积越大感应距离越长,响应频率越低。
棕色线为24V ,蓝色为0V,黑色为信号输出。

网友J:
2 线的减少接线的成本.

网友K:
三线两线都可以,至于选NPN还是PNP的那取决于你的PLC一般来讲亚洲的都是NPN也就是开关信号是负极输入,欧美为正极输入。

网友L:
1、我们常用的三菱PLC是低电位输入是有信号的,所以3线的NPN的一般接法是 棕色接+24V,兰色接0V,黑色或白色接PLC的输入点。
    如果是2线的,那么将兰色接0V,黑色或白色接PLC输入点。如果是PNP的,那就用中继转换一下,他是不能与PLC直接连的。
2,如果三菱PLC上有一个“S/S”端子,那么这个PLC是可以高电平输入或低电平输入,只能选一,将此端子与+24V短接,就同第一点接法相同。
   如果将此端子与0V短接,那么变为高电平输入有效,只能用PNP的,接法同上NPN,2线的就接+24V和PLC输入点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M:
3线2线都可以用。至于用PNP还是NPN那要看你的PLC了

网友N:
接近开关,不管三线,二线的都有NPN和PNP的型号,主要是根据PLC的类型来选定。三线的接近开关接线也很简单,基本上都是棕色线,蓝色线和黑色线,棕接正级,蓝接负级,黑接信号。
至于三线两线的差别在于,三线需要接电源的正负极才能工作,而二线的则只需要电源的正极(PNP)或负极(NPN),再和一根信号就可以工作;还有就是二线在价位上好象要比三线的高!

网友O:
PLC输入信号用的接近开关,由于受PLC输入端工作电流的影响,选用三线方能稳定的工作。至于选用NPN还是PNP,那要看你的PLC要求是+还是-。

网友P:
大家说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Q:
根据使用者来说了,反正我都是用三线制的,好用,三菱用NPN就好了

网友Q:
哎呀,好想发够50贴啊,真是急死认了,为什么会有下载资料要人50积分的人呢?下次我就再上传就不收费。不收积分,随便下载。烦

网友Q:
再来一条,不好意思了,楼主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三线两线都可以,至于选NPN还是PNP的那取决于你的PLC一般来讲亚洲的都是NPN也就是开关信号是负极输入,欧美为正极输入。

网友S:
用三线制的 三菱用NPN就ok了

网友T:
请问三菱FX1N--MT如何接三线NPN常开接近开关

网友T:
三菱FX1N-MT,不是无源输入吗?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接三线中的两线就可以了,何必在多一线呢,PLC本身有24v电吗?

网友U(2010-07-31):
同意上楼观点

网友V:
npn型   3线2线由你高兴

网友W:
三菱的是NPN型连接。

网友X:
3线的稳定。

网友Y:
源极的是PNP漏极的是NPN,都差不多的
勇者走天下

网友Z:
三线的稳定,我用的是:红。蓝。黑三线。黑色的接PLC的X端,红的接PLC的+极。蓝的接PLC的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