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电位器输入问题

楼主(2010-06-14):
个位高手,我用一个电位器作为变频器的模拟输入。变频器的频率没有变化是为什么啊。一直显示点动设定的频率。变频器是远川变频器TE-580型号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变频器里面的频率调节参数的设置成电位器调速 具体参数代码就得你自己看了

网友B:
看手册内的输入设置项;默认的为面板按键控制有效,相应更改下就好了.
教学

网友C:
把参数设置为电位器调节,然后保证把三根线接正确,一个接+12V,一个接GND,一个接VIN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高位高手,电位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参数组Pr14是端子控制方式。原来选的是0短接方式。后来我改成1触发方式。之后通过电位器给定模拟信号。变频器就有频率信号变化了。